请教:关于顺序步进控制指令

楼主(2009-04-28):
用顺序步进控制指令,在这里可以实现一个小循环吗?该怎么做?麻烦给点提示。

楼主:
看清图片的方法:
1、把光标移到图片上,左键点击一下;
2、再把光标移到新出来的页面图片上,此时,会出现一个
把光标移到它上面,左键点击它,就可以把图片看得很清楚了!

楼主:
怎么还没有人回呀?
郁闷...................

网友A:
将你需要循环的部分作为你一个单独的部分来处理,整天看成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过程,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要循环4次,那么就应该有一个记录循环次数的计数器,如果计数器中的值不等于4,那就在需要循环的那部分进行逻辑顺控不跳出,直到计数器中的值等于4,这时停止执行循环的部分跳到后面的部分进行执行,同时将计数器清空!!!!!

网友B:
对呀,用计数器,计数到4后重新返回就是啦

网友C:
转到下一步的条件不一定非要输入点的,比如计时器的触点,计数器的触点,内部继电器等都是可以的
此例中用计数器的触点即可。在过程17和过程18中分别进行计数

楼主:
怎么改??
各位师傅说的,我明白了一些。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是把这循环部分的内容全部当作一个过程,用继电器的形式编写程序令其循环,计数4次后再进行下一过程??
(附件的压缩文件是松下FP0程序。)

楼主:
????
怎么又没人理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