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TL452指令~!

楼主(2009-04-28):
请教各位大侠FTL452指令什么意思啊,具体怎么使用?
小弟新手请各位大侠讲的详细些~!谢谢~!!
下边这条指令什么意思?

网友A:
知道三菱中有这个FLT指令,是将整数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B:
是分别将5500、1000、10转换成浮点数的指令

楼主:
浮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PLC中做四则运算时如果不是整数的运算要转换成浮点数运算
在运算前要把整数转换成浮点数
至于浮点数的专业的、详细的解释,你百度下,会有很清楚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