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电压

楼主(2009-04-29):
一般的日光灯的等观两断的直流电压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换算公式。比如30W的日光灯,灯管两端直流电压怎么算

网友A:
直流日光灯??什么直流电压?

网友B:
有的,不同的功率,其灯管两端电压不一样,功率越大,灯管两端的电压就越高,
15W----52V;
20W----60V;
30W----95V;
40W----108V;
.......

楼主:
楼上的是根据经验公式 还是怎么来的?

网友C:
楼上的是根据经验公式 还是怎么来的

网友D:
三楼你的数怎么算出来的啊???
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E:
三楼说的确实没有听说过,不知道具体怎样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