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本板用于继电器单独控制打开、关闭。上位机(PC机)通过串口连接到本控制继电器板后,向控制继电器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某个(或全部)继电器打开或关闭,完全不必要考虑继电器的硬件电路上选择、驱动等问题。比如,串口输入“K6”,则第6号继电器通电吸合;串口输入“G15”,则第15号继电器失电断开。本串口控制继电器板,单板可以独立控制16路继电器。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128块串口控制继电器板。串口继电器控制板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量大赠送VB通过RS232串口控制继电器演示程序或代为开发专用程序

网友A:
想法不错,相当于自定义通讯的远程IO了。

网友B:
呵呵;
如果在现场有干扰的地方是否还可能控制是关键;

网友C:
就是的呀
关键是要看受不受干扰啦
这个非常重要

网友D:
感觉挺实用的,有时想用电脑控制简单的动作,就可以用这个了

网友E:
这中网上例子大把,VB源码多的是!还送源码,当宝一样。

网友F:
这样的控制上位机软件是关键(继电器板几十元到百把元就可搞定)但要做到象PLC一样用梯形图控制这几百个输出(先不考虑输入)单靠C也许还欠缺点什么.

网友G:
^_^只要是干扰能解决了,编程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