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我公司一台刚买回来的旧自动线,使用的是欧姆龙CS1系列,CPU44,不知为什么每次电脑连接转换成监控状态,也是在这个状态下断开连接,但一关控制电源再开机PLC就回到编程状况态.是不是那里设定的不对自动默认为编程状态,有那位高手知道,谢谢了

网友A:
PLC监控都是这样的,通电连接的情况才可监控,电断开,自然就转换到编写模式。

楼主:
那不是每次开机都要用电脑连接再转换到运行状态了?,我们其他设备都不是这样,他们断电以后再打开PLC都是处在运行状态.

网友B:
你的运行是在在线状态下设置的,要在程序系统里面设置才可以。我头上用的电脑没有装OMRON的软件。所以忘了在哪个地方设置了,你打一软件找一下,应该是系统设置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每次开机都要用电脑连接再转换到运行状态了?,我们其他设备都不是这样,他们断电以后再打开PLC都是处在运行状态.

请你通过你的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进行设定。

设定为运行。

楼主:
我看了在PLC设置中有个启动项,模式中有:程序,监视,运行,使用编程器.我现在使用的是...使用编程器,我把他改为运行看行不行.

网友D:
模式设成编程模式了;
如果设为手编器模式,那么开机时是以手编器的钥匙位置来决定的;

网友E:
看来欧姆龙的保护启动挺专业的,没看三菱的上面有

楼主:
我把它改成运行然后将程序重新传一次就可以了(不重新传程序不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F:
只有omron是这样做的,其它品牌没有这个设定。

网友G:
看起来你与计算机联的是编程器口,或设置为编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