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楼主(2009-04-29):
你好.请问下三菱FX1N-40MR/60MR.输入程序后正常运作后会出现经灯.但用手拍二下就没事.接触不好.还是其它原因.哪位高手告诉下.谢谢.
三菱,真诚为你服务!

网友A:
经灯?
什么意思?

网友B:
应该是红灯吧,那出现红灯时PLC有没有停止输出呢

网友C:
呵呵;
是ERR报错还是输入输出点的红灯?
下次提问请讲清楚了;

网友D:
说清楚大家看得也清楚,

网友E:
应该不会跟手拍有关系的
看是PLC亮红灯,还是ERROR红灯,或者是POWER红灯

网友F:
三菱的质量还可以,以前没碰到过需要用手拍的现象.

网友G:
楼主把问题说清楚呀:你拍的时候手上有没有抓其它东西?

网友C:
连POWER红灯都出来了;
FX1N的POWER及RUN是绿灯,何来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