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在论坛上网友问:“双绞线用在什么场合?应注意什么?”
   把两根电线绞合在一起就可称为双绞线。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使用双绞线了,当时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有老的仪表工修理过的电子电位差计、电子平衡电桥等,其电子管的灯丝电路(6.3v.ac);还有用灯丝的指示灯;及一些交流继电器电路;其供电电线用的就是双绞线。原因是这些电路的电流比信号电流大得多,其频率又是供电频率(50hz),因此极易产生交流噪声的干扰。所以上述的电路除了要远离信号电路外,其供电电线还用双绞线以克服交流噪声的干扰;对于脉冲电路也常用双绞线来传输信号。
   我们来看看双绞线是怎样消除磁场干扰的。在双绞线中,感应电势的极性取决于磁场与环的关系。从图中可见,双绞线能使相邻两个环跟磁场的关系相互交换一次,以使相邻两个环间感应的电位相抵消。假设各个环是相互独立的,则图中的箭头就表示了电流的流动方向。且绞合的圆环越多,抗磁场干扰的效果越好。双绞线不仅提高了对磁场的抗干扰能力,并且因回路本身传输的电流在两线中一去一回,两线电流在空间产生的磁场正好相反,因而也就减少了这一回路对其它回路的干扰。
  由于双绞线柔软、结构简单、制造、安装、使用方便、串扰小,抗干扰能力强,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计算机的局域网中,双绞线充当了网络信号的传输工作,大有取代同轴电缆的趋势。双绞线已经成了网络传输线的代名词,一提到双绞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计算机网络用的网线,就也很能说明问题;对于网线的使用大家都很熟悉了,不再赘述。近几年双绞线还在视频信号的传输中被应用,如电视监控系统中摄像头的信号传输就有人采用双绞线来传送,它就是利用了双绞线抗电磁干扰的特点。在干扰复杂的环境中传输视频信号具有一定干扰抑制效果。虽然这种传输方式目前还有争论,但仍有不少厂家在探索推广。双绞线视频传输可分为无源和有源两种传输方式,无源方式只对信号进行了平衡-不平衡变换;有源方式对视频进行了放大和频率均衡处理,需要电源,以上的传输只需要用一对双绞线。还有一种应用是采取5或6类双绞线来传送vga信号,即采用一套vga双绞线视频发送、接收器,并采用单根5类非屏蔽双绞线传输vga-rgbhv信号。其采用标准的568b接线方式,目前这样的产品不少,但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要使双绞线发挥好作用,在使用中还是很有讲究的,双绞线是一种平衡传输线,因此应尽量采用平衡式传输线路,这样可提高抗共模干扰的能力。实验证明双绞线通过接插件时,干扰信号会增大10%以上,干扰主要是由接插件的耦合电容、漏电流等引起的,因此最好少用接插件。双绞线的节距对抗干扰也有一定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节距越小越好,但对用户而言是无法改变的,只能在使用中有所选择和搭配,如采用不同节距的双绞线(网线就是这样的)。尽管双绞线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但在使用中还应注意要与其它的抗干扰手段相结合,如接地-----最好单点接地,并要考虑平衡对称性问题;屏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选用有屏蔽层的双绞线,但在屏蔽时不要引入地环路,否则就没有效果了,用屏蔽双绞线时还应考虑分布电容的影响。阻抗匹配-----对于长线传输时还应考虑阻抗匹配及带负载问题。
                           文/图  dlr

网友A:
不错,一般多用于弱电.

网友B:
多谢,对双绞线总算有了一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