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各位大侠小弟刚参加工作遇见一个问题很头疼,导致进展不下去:
我用组态王,GPRS DTU和松下PLC 通信,是PLC检测到温度通过GPRS送给组态显示,但是刚开始显示时候一分钟能掉线3次,后来我把组态里面的通信超时从3000改到8000,结果显示5分钟掉线3分钟,就这样循环很不稳定,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下现象
我用PLC直接连接时候组态王从来不掉线!我的GPRS是北京驿唐的产品,我想要不是设置的问题,要不就是他的模块问题!

网友A:
设置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咨询下厂家,同时测试下其他家产品做个对比,包括我们GPRS DTU。

楼主:
是这个意思
你们的GPRS模块多少钱

网友B:
我做过跟楼主一样的项目,也是松下的FP2,后来查明是组态王的软件有BUG对较老的PLC程序做的不好,建议你找组态王的开发人员,一般的技术支持是不行的,要一个升级包。实在不行你用力控的试用版试一下,力控的GPRS通讯做的好一些。

楼主:
有点疑问
还是有点不明白,如果可以麻烦你能加我的QQ:185969808!多谢

楼主:
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告诉小弟

网友B:
不知现在解决没有?再有问题在QQ上留言。呵呵

楼主:
有朋友给我意见说因为:我的GPRS信号传到我的猫上,通过端口才找到我的电脑,所以这样是极其不稳定的,用一个固定IP会好一些,不知道大家看是这个问题吗?因为申请固定IP好像麻烦

网友C:
固定ip当然会更好
实在钱不够,域名解析的用88IP也许比花生壳稳定些

楼主:
我们申请了个固定IP效果果然大增!!我把组态王里的采集频率和通信超时改成8000ms后,反应比以前慢了很多但是不总是掉线 ,掉线后会立刻链接上!所以基本解决了,还是固定IP和组态设置时间问题

网友D(2009-06-02):
怎么拒绝我?

网友E(2009-07-06):
是不是组态王中的变量采集频率设的过短了。
最好更新驱动。

网友F(2009-08-23):
以上各位,都没有完全说到问题的实质!
  楼主朋友的问题,不单是产品层次的问题,而是技术层次的问题;
  首先;你是用组态软件来做接收GPRS的服务端,要只知道;组态软件的网络设计按“单线程”完成的。同时他的连接协议有是很初操的(本来组态就不是做 这个用的)。
  再者;GPRS断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除此还有“虚假连接”、“重复连接”等(这些都是有线网络没有的问题),都要在服务器中来靠你的智慧,做出选择解决。但组态软件的
“单线程”结构,及简单连接协议,是不可能帮你实现(因你无法改变他的固有程序)。所以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建议;改用其他服务器软件(不用组态软件)。你如果有必要可以看看科菱kelink的一些技术帖子。或到http://kelink.cn网站下载,免费的“网络服务端软件”。对你一定会有帮助的。

网友G:
问题是这样的:无线网络存在延时,尤其是GPRS网络延时比较大,而传统的组态王软件对是针对工业的总线形式设计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一般是当数据上传延时超过一秒就认为数据丢失(比如西亚特组态软件),如此一来DUT的传输延时增大超过1秒时就会出错!

北京映翰通公司针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专业的解决方案,可详细咨询!
www.inhand.com.cn

网友H:
掉线和组态王软件应该没多大关系,估计是通信模块不稳定,详细加QQ聊 147703853

网友I(2013-08-20):
可以登录www.caimore.com直接问我们的在线技术工程师,可以为您解答。另外,才茂的GPRS DTU表现稳定,掉线率低。

网友J:
回复 网友F:
这才是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J:
14楼 是传说中的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