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9-04-29):
请问我这有台VFD007M21A变频器机显示輸入資料有误顯示"ERR是什么问题呢?急

网友A:
EEPROM输入不良。参数初始化时正确信息无法写入EEPROM。一般是控制面板问题。有些变频器ERR表示欠压

网友B:
ERR是出错报警的意思,具体还要看后的在报警代码的,然后对照手册查找

网友C:
你的是上电就显示ERR还是在改参数时显示ERR?如是上电显示ERR主板肯定有问题了,如是改参数时出现ERR时说明你操作不当,改参数到在机器停止时才能改。

网友D:
这个不会调啦,

网友E(2009-05-31):
出现错误。报警的意思,出现时间长就会显示故障。

网友F:
变频器报错真是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