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我单位一潜水泵控制单元使用SIEMENS430变频器(一控3)。在给出停止信号后,接触器先断开,然后变频器频率才慢慢降低,有时会显示A0922告警,查阅说明书指出电动机一相断开或无负载。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停止是不合理的,应该是频率降低为零后,接触器才断开。请教一下,我这样的控制系统对电机或变频器有什么危害吗?如果改成先降频率再停接触器的应如何改呢,有没有图纸可供参考啊。小弟在此先谢过。

楼主:
高人进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一控3是分时启动三,没影响,先断开负荷是对的

网友B:
你可以用变频器的报警继电器来断开接触器,把报警继电器设置成输出为零报警,那么变频器停止后就能切断接触器了.

网友C:
接触器在变频器的下端是不行的,如果接触器一断开,变频器一定会报警的,时间长了也会对变频器有损坏

网友D:
变频器的下端接接触器是可以的,但最好是先停变频器再断接触器,不知楼主是用什么来控制变频器起、停的,可以在电路上做联锁比如不停变频器接触器不能断开。

网友E:
四楼的大哥,说得不错,我试过了,谢谢了!

网友F:
虽然我没有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但是我目前使用的三菱,台达,安川等变频器,都没有把接触器接在变频器的下面的,变频器的电力输出端直接接水泵不行吗?你的一控三是不是一个变频器控制三个水泵啊??

网友G:
变频器上设成自由停车,当给定停止信号后,变频器停止输出(而不是依减速时间停止);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赐教,系统用plc控制,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水泵。楼上的各位大哥有的说这样控制方式对设备有影响,有的说没有影响,不知道是否有很大的影响呢?还有一个问题。其他一组水泵也是同样的控制方式,为什么这组水泵停机的时候会出现故障报警,而其他台的却不会呢。迷惑中。。。。

网友H: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看外部接线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内部的参数设定会有区别的

网友I: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变频器的输出还没有封锁关闭,接触器就断开了。想办法先把变频器的输出关闭,在断开输出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J:
调变频器为自由停车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水泵不用减速的.

网友K:
变频器的下端不允许安装接触器,另外要想等到变频器停止以后在停接触器,只要把接触器的控制回路单独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L:
变频器的下端很多情况下要装接触器,比如两个变频器一用一备的控制一台电机,不加接触器行吗?难道变频器反送电?关键是哪个接触器怎么用。楼主的这个用法实在是隐患太大,应该按照楼上有人说的那样,先让变频器自由停车,然后断开接触器,这样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M:
停止可以设置什么 方式的停止的呀。。设置是什么就什么停咯

网友N:
这种控制方式不好,你是一托三控制的,应该有接触器相互切换过程了,变频器应该是PID工作吧。不论是不是PID工作,最好是变频器无输出,接触器断开或者切换,不要搞成有停止信号就切换,这样的话老跳保护对于变频器来说是有影响的。另外变频器后端是可以加接触器的,关键是看你怎么控制接触器动作,不过最好是不要加接触器。

网友G:
呵呵;可以用接触器,关键是变频器停止后再断开电机;
用几台切换时肯定要用到接触器,可以设成自由停车,要注意切换时中间延时;

网友O:
低压变频
这个是低压变频,1托3很好控制,主要是你PLC那里处理的问题,在变频运行前合哪个接触器?变频停止后分接触器,这样变频在运行前停止后都能检测到是否有负载,如果停机之后切断接触器,那一定报负载缺失,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