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下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2009-04-29):
高手指教下

网友A:
delay函数没有指明链接库或路径."不能解析的外部函数".
可能是你定义的函数dely应该是delay.

楼主:
没明白什么意思,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A:
你仔细看你的程序.
因为主程序main里调用了delay,而delay没有在库中定义,是你自己定义的函数,但你定义的函数名写成了d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