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我们公司(水泥厂)新建一条生产线,工程结束已有4个月了……用于煤磨进料皮带上的金属探测器突然出现问题了,现出现无缘无故的检测到有金属通过……前一个月就有过这样的问题,于是对其灵敏度和动作时间相应做了调整,且运用正常……可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太明白是什么方面的原因…………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探测器的使用环境的原因,可能是探测器的使用环境要求相对较高,而现场环境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探测器的使用环境的原因,可能是探测器的使用环境要求相对较高,而现场环境较差
工作环境比较好……

网友B:
现在的金属探测器实际效果与理论值相差太多!

网友C:
用双探测头,很少二个头同时出故障的.如果两个头出同样的故障就容易找出原因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出现这样的原因应该和软件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硬件的部分,如果可以应该先把这个探头换掉进行测试,如果还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考虑工作环境和产品规格方面.

网友E:
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干扰?
信号干扰的可能很小,因为从调试好到现在已经有4个月左右了……在这期间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啊

楼主:
现在那金属探测器又出新问题了……当皮带开启状态下金属探测器不动作     当皮带停的时候金属探测器就开始动作了…………真不能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F:
应该是金属探热出现问题了吧?不妨换一个试试。

网友G:
金属探测器受外界磁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