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三菱变频器A700系列  的正逻辑和负逻辑是怎么回事?  正和负逻辑,比如fdn在正逻辑下是14 在负逻辑下是114  这是为什么的?正 负逻辑在哪设定的呢?  出厂是正还是负的?

网友A:
正逻辑是有信号输出时为1,反逻辑是有信号输出时为0,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的,就好像是选用常闭或是常开的开关
14和114是对应正、负逻辑的在变频器上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