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谁有过做汽车生产流水线的经验,给传授一些,谢谢

网友A:
汽车流水线的我没有做过,但是我做过液晶板流水生产线的项目,不知道有没有相通性!个人觉得,其实生产先的流水控制都是相同的,只是不同的行业牵扯到工艺和控制要求的不同罢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看待的?

网友B:
问题太大了,有具体问题时再上来讨论吧。

网友C:
我们是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线,你说的是整车的吗?这个相对要求自动化程序要高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题太大了,有具体问题时再上来讨论吧。
是呀,要知道PLC就是因为汽车生产线才有的。

网友E(2009-05-30):
汽车生产线,你是要问那一块的,是焊接 喷涂 冲压 总装等

楼主(2011-04-15):
我说的是总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