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定的问题

楼主(2009-04-29):
请问这个图   当我启动后 是不是以变频器设定的最高频率运行的呢?

网友A:
以你变频器内所设的最高限频工作

网友B:
这是三菱的变频器;
如果你变频器上频率来源设为外部电压输入且选的是0~5V的话,上图中电位器在最大位,对应就是P38设定的频率;

如果你设的是0~10V,那么电位器在最大位时频率为P38设定的频率的1/2;

网友C:
很形象的图示,为什么要如此呢?变频器一上电,就开始运行最高频率,那调速的电位器就浪费了?把变频器当软启动使用吗?

网友D:
一般是50HZ吧

网友E: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F:
应该不是吧。。还要看你的电位器的调谐呀。。。调到多少就多少呀

网友B:
三菱的参数1、输入模拟量0~5V  0~10V选的是0~5V ;
              2、模拟量对应的最高频率设的是50HZ;

以上二个设的是上面的那么就是50H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