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补偿电容

楼主(2009-04-29):
有谁知道中频感应电炉的补偿电容是否是越大越好??我们厂的中频炉是1T的炉,现在用5块1000的电容,我在加的话能否加快熔炼的速度?

楼主:
请您说下原理行吗?

网友A:
电容是与感应加热圈并联   谐振滴

网友B:
不会加快熔练的速度,加电容补偿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与能否加快熔练的速度无关。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补偿

网友D:
补充电容也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产生谐振时候功率因数最大

楼主:
那补偿电容多一块少一块对炉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A:
哈哈哈哈

谐振   决定了电炉的工作频率

明白了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这问题不是太懂,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E(2009-06-10):
谐振决定工作频率?????大哥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F:
大家好呀!请懂的朋友指点呀!最好详细点,谢谢

网友G:
是电子管的还是固态的?

网友G:
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功率与频率的关系,由于集肤效应当然是频率越高,加热的速度越快。但是对于其加工深度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还得看楼主所使用设备的工艺~!

网友H:
刚修的新炉增加电容会加快熔炼速度,后期炉减少电容会加快熔炼速度.[以炉的标准电容数增或减]但增或减不能太多,因这会造成逆变失败或着电容电压过高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