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如题,三相电的功率是如何计算的?每相电流如何计算?

我如果带3台37W电机应该配多大电缆?

网友A:
1.5平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1.5平的线?怎么算的?

网友A:
1   10下五   100上2 即:2.5  4  6  10每平方毫米导线安全载流量按5A计算。120  150
185以每平方2A计算。
2 25  35 四三界  即:16  25每平方按4A计算 35  50按3A计算。
3 70  95 两倍半。
4 穿管高温八九折 即:穿管8折,高温9折,既穿管又高温按0.72折计算
5 裸线加一半      即:按绝缘导线的1.5倍计算。
6  铜线升级算      即:铜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按上一级铝线的安全载流量计算的如:6平方的铜线可按10平方的铝线计算。
7 三相四线线制中零线的截面积,通常选为相线的一半左右,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积应与相线截面积相同。
8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上述口诀的有关倍数计算。
电机每KW按2A算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机电流的公式
I=P/1.732/U/η,一般η取8.0
至于电缆与电流的关系,可以参考4楼的口决

网友C:
楼上“一般η取8.0”应为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10下五   100上2 即:2.5  4  6  10每平方毫米导线安全载流量按5A计算。120  150
185以每平方2A计算。
2 25  35 四三界  即:16  25每平方按4A计算 35  50按3A计算。
3 70  95 两倍半。
4 穿管高温八九折 即:穿管8折,高温9折,既穿管又高温按0.72折计算
5 裸线加一半      即:按绝缘导线的1.5倍计算。
6  铜线升级算      即:铜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按上一级铝线的安全载流量计算的如:6平方的铜线可按10平方的铝线计算。
7 三相四线线制中零线的截面积,通常选为相线的一半左右,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积应与相线截面积相同。
8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上述口诀的有关倍数计算。
电机每KW按2A算就可以了

按你说的每KW 2A算,37KW就是74A,三台就是222A,那得用120平方的线啊!你怎么说1.5平就够了呢?

网友D:
你写的37W 不是37KW

楼主:
哦,不好意思,我写错了…………

网友E(2013-08-17):
315kw的变压器高压保险用多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15kw的变压器高压保险用多大
进线是10KV的还是35KV的?
还有,变压器机身上有输入电流,看电流选熔丝呀。

网友G:
开始也看成了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