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西门子200在使用跳转指令时能否有双线圈输出

网友A:
最好任何时候都不要搞双线圈输出,这样会把你自己绕晕进去的。

网友B:
呵呵;
可以使用双线圈,关键是你能否用好,初学者不建议使用;

网友C:
在能保证在同一时刻有且仅有一个线圈前面的条件被执行的情况下是可以使用双线圈的。

网友D:
双线圈在程序里不会作为错误项被禁止,所以是可以使用的
跳转的话,两段程序不同时执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