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9):
谁能告诉我下  谢谢

楼主:
忘了传图片了

楼主:
buchong
放在蓝块那点删除竖线 没有作用

网友A:
老软件,没怎么用过
实在不行,就拖鼠标多选择些,把它包括在蓝色内,删除多的其它的再补回来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呀,应该有工具按钮可以删的吧?我用的都有。

网友C:
应该是三菱的,软件里有这个功能的,你用鼠标点下最后一个,再用鼠标拖动你要删的线。

网友D:
楼上的和楼主的软件不是一样的,楼主用的是三菱老版本的软件

网友E:
呵呵;
这是FXGP_WIN-C软件的一个BUG;

网友A:
是BUG,我都没怎么用过
我试了一下是没试出来
试了下,多选择点,删除掉一些,然后把多删的补上

楼主如果是新学用三菱的,还是直接用新的软件吧

网友E:
呵呵;碰到这个,只能放弃,重新搞;
所以编一段就保存一下,然后碰到这个情况时不要保存;
退出再打开原来保存的;

网友F:
将其周围全部都选上,删除。

网友E:
呵呵;
这个BUG一旦出来,是删除不了的;

网友G:
可以删掉的
关键是光标放到哪。按下图做好了,先移光标,再点删除按钮

网友A:
楼上的第二张是新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第二张是新软件

哦,我没用过以前的软件,没看清楚了,呵呵,不好意思了

网友A:
楼主一下贴那么多图,具体删什么能否再说清楚点
试了下,一个竖线这样可以删掉

如图要删第一个图中的竖线
这样选择能删掉

网友E:
呵呵;
BUG是只出现半条竖线,这时是无法删除的;
出现完整的一条竖线是可以删除或修改的;

网友H:
就照10楼说的办.因为我用的就这软件.经常这样干.

网友I:
你那个应该是删除RET的时候直接想在梯形图删除的吧?但是这样是不可以的,你要在指令表里面把RET删除这样就没有那第竖线了!这个是老软件的问题!哈哈

你看看··应该对你有用,想要直接在梯形图删是不可以的!!

网友J:
没用过三菱的,施耐德的软件工具栏有一个按钮可以删除这样竖线

网友K:
请问那个兄弟比较好的三菱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作,我的邮箱是wangrui370434728@163.com
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请问那个兄弟比较好的三菱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作,我的邮箱是wangrui370434728@163.com
谢了
自已搜索下载吧,邮箱能发的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