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小对话框的问题

楼主(2009-04-30):
请教WINCC能做如图所示的对话框吗?如能做的话,请问怎么做?

网友A:
对于画面1,你可以使用画面窗口控件,在该控件中调用你需要显示的画面,对于窗口控制,你可以在画面窗口的属性中设置。
对于画面2,你同样可以使用画面窗口控件,或者使用Wincc的向导来制作Message提示窗。

网友B:
用vbs编吧。

网友C:
可以。
一种方式是另做一个画面作为强出窗口。
另一种方式是使用脚本函数弹出提示信息,具体的实现方式去查查资料再说。

网友D:
完全可以自己做,就是做个窗口画面,想要写的字,按的按钮都弄上面。然后根据条件显示就可以了啊,当然用脚本的话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