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急停使用

楼主(2009-04-30):
这个急停能不能确保两台电机都停下来??即不管旋钮怎么旋都不会有任何一台启动。
如果不行,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急停常使用什么指令,这个指令一般会让整个系统或某一部门程序都停止下来。

楼主:
程序应该是这个的。输出点10000小改动。

网友A:
在旋钮后面直接串入紧急停止按钮的常闭点应该更直接更可靠.

网友B:
你的程序不详细。要做的两个电机都不启动是好简单的。

网友C:
把急停信号串在两电机控制回路前面不就行了,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
我不清楚你用的什么系统,IL和ILC指令的功能是什么,所以不知道你的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D:
呵呵;主要是你要先考虑好急停时对应的输出点是马上停止、还是工作到位后停止、还是要保持;
全部输出马上停止最好办;

网友E:
采用带自锁的按钮输入信号.
将按钮的信号直接串入电机的控制回路更好一些.

楼主:
我要求的是全部马上停止,而且急停按钮不打开,其它任何输入都无效,图上所画的电机只是一部分,实际上,我们用到的控制系统有传送带,水泵,风机,搅拌机等一大批几十台电机。我希望能用一个指令在程序的前头进行总的控制,而不要每个输出都串联一个急停的触点。当然在硬件上我还会增加同样的急停保护,我希望软硬件都有相关的保护。我要请教的是,一般我们用什么指令,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F:
急停,级别应该是最高的,建议在外围线路上增加。

网友G:
应该是停止输出

网友H:
还有个办法就是每个输出语句中都串上一个I0.0好了,当然看着比较烦

网友I:
这个简单:
一般PLC都有“RUN”使能端口,选急停开关的一个常开或常闭点与此使能端串接即可!

网友J:
PLC应都有一个这样的特殊计电器,就是这个计电器ON时PLC停止所有输出

网友K:
看了楼主想用分支指令来控制这段程序的起停.当然可以.比较可靠是用带自锁的红色磨菇头急停按钮.想打开还要顺时针旋转一下.配常闭点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