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液位浮球开关使用说明

基本参数

温 度:-20℃~120℃
耐 压:1.5MPa

接点容量:70W/250VAC,200VDC
最大切换电流:0.7A
最大工作电流:1A
注:客户指定温度及压力需订做。

工作原理

在密闭的金属内,设置一点或多点的干簧管,然后将管子贯穿一个或多个中空且内部装有环型磁铁的浮球,利用固定环将浮球固定在与磁簧开关相关范围内,当浮球移动时,其内部的磁铁吸引磁簧开关接点动作,以作为液位的控制或指示。

安装使用说明

安装位置应远离进水口,否则开关会因进水口的波动而造成误动作。

若开关装置于混凝土池壁,可加装L型角钢支架。
若开关装置于搅拌区域,可安装防波管或防波挡板。
选择管的内径大于浮球直径的法兰连接管。
配线时建议使用Φ8mm多蕊电缆。
被控制线路负载必须与浮球开关接点容量相匹配。
被测液体的比重必须大于浮球比重。
浮球的动作点已按客户订货要求在出厂时调整好,请不要随意调整浮球位置。

接点保护线路

当浮球开关使用在有马达、继电器、螺管线圈等有电感性负载的电路中,建议在负载两端并联保护线路如:RC(缓冲器)、变阻器、二极管等。

注意:请勿将浮球开关直接连接于电磁阀、马达或电磁开关

当浮球开关使用在有电容器、炽热灯泡、很长的电缆线等电容性负载中时,在开关的触点间将产生一个骤升电流;建议在浮球开关两端并联保护线路,如限流电阻器或突波吸收器等。

配线及接点说明

打开接线盒,将电缆线从入线口穿进,并锁紧入线口电缆固定头,根据铭牌及接线板端子台上的标识将接点线接入对应的端子上。

接线板端子台上的标识数字由小到大对应着从上至下各浮球的接点。

浮球接点分为三种形式:
 ①1A:表示液位高于浮球时A-C接点接通
②1B:表示液位低于浮球时B-C接点接通
③1AB:表示液位低于浮球时A-C接点断开,B-C接通;液位高于浮球时则A-C接点接通,B-C断开
接线完成后请将盒盖旋紧并将接线口固定,以确保接线盒防水。

常见故障及排除

 故障现象、原因分析及排除方法

浮球不动作
 ① 液体比重小于浮球比重→重新确认浮球比重
② 浮球漏水→与本公司联系更换浮球
③ 异物卡住浮球→清除异物
浮球动作,但无信号输出
 ① 浮球位置偏移→调整浮球位置
② 磁簧开关损坏→更换磁簧开关
信号输出不正常, 附近有磁场干扰→消除磁场
信号保持,无法复原, 浮球不能复归,有异物卡住→清除异物
一点会有两个信号输出, 环扣位置移动→调整环扣位置
若非以上故障,请来电本公司由技术人员解答。

日常维护

定期清除连杆及浮球上的污垢(周期视介质而定)。

检查环扣上的螺钉是否有松动。

网友A:
-20怎么用呀,不冻上了吗??

楼主:
这个不一定是用是液体里面啊,气体等流体也可以用吧

网友B:
我用过.不是很准确.还易坏.

网友C:
我怎么看不见图啊!

楼主:
详细图片资料 www.szrgd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