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同行

楼主(2009-04-30):
三相四线制,假如A相电流10A,B相电流10A,C相电流动0A,均是同样的负载,那么总零线上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A:
如果A=B=C=10A,那么总零线上的电流是0A.

网友B:
有个矢量公式自己查下.我不记得了

楼主:
我是楼主,请各位看清楚,C相没有电流(也就是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