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我是在单片机上编程做PID温控,要求控制在40度 精度0.1左右,恒温箱是一个铁箱,放在室内,PWM方式控制, 但是一组PID参数做实验昨天的结果和今天的结果会差很多,室温的变化会有那么大影响么,本人几乎快崩溃了

PS:弱弱的每做完一次实验是否要将恒温箱温度降到室温再开始下一次实验。

网友A:
应该是不会这样的,我只用过带PID功能的温控表,感觉都挺好用的。
可能是你的程序或硬件干扰问题,不行先用块温控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