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我公司现在还在使用很老的欧姆龙PLC-C500.最近出现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难题,每次关电后再开机回出现故障报警,用手编程器连接后按CLR键显示"MEMORY ERR"再按CLR显示"I/O VER ERR.然后要用手编程器在编程状态下操作CLR---FUN---SHIFT----CH/*----CHG----数字9713----WRITE后编程器显示OK然后把编程器打到运行状态错误报警消失恢复正常.也就是每次停电后都要释放这个错误状态真的很麻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者是设定有问题,因为这个CPU型号比较老,去咨询过欧姆龙公司但他们现在的工程师也不太清楚,有没有高手使用过这种类型的CPU,谢谢了!

网友A:
呵呵;
这个比较老;
能用手编器清除说明错误还不是致命的;
MEMORY ERR 表示内存错误;

楼主:
我知道是内存和I/0口出错,肯定是设置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设置,它只能使用SSS编程软件,但这个软件必须在WIN95和WIN98下使用,而现在的电脑都是2000和XP所以不能使用无法连接电脑这是最头痛的.

网友A:
呵呵;
与电脑通讯的话还要用到C500-LK201模组;

网友B:
可以用SYSWIN软件
WINDOWS界面的

楼主:
请问那里有这个软件下载?

网友A:
呵呵;SYSWIN是一款欧洲开发使用的软件;
连的话你还是要先准备好通讯模块;

楼主:
那是什么型号的软件那里有卖我们可以买

网友A:
C500-LK201模块;

楼主:
LK201我们有,我们可以连接到电脑但是要用很老的SSS程序,那个程序操作起来很不方便而且我们的那台WIN95的电脑已经很老很老了随时会报废的.现在我们想同WINDOWS XP上连接.有没有这样的程序,如果有麻烦您介绍下在那里可以下载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