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本人需要设计一太自动锁螺丝设备,要限制螺丝锁的扭力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卖的现成的电动的力矩扳手,可以买一个用,或是借鉴一下

网友B:
这个可能要用伺服控制了。扭力设计在伺服驱动器上面设定

楼主:
市场上买的电动扭力扳手太大,我只需要10NM就够了

楼主:
伺服电机是输出恒定的扭力,当外部扭力大于伺服设定扭力时会迫使伺服电机停止工作,驱动器会报警。请大家看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C(2010-08-19):
市场上没有10NM的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