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您好,也许你没有用过这个品牌,但你也可以做一个了解,谢谢!

网友A:
怎么不见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见介绍?
资料好像没搞上去哦

网友B:
ABB的断路器是不是都带有辅点呀?

网友B:
为什么额定电流160A的断路器,负荷电流才7A就跳闸了啊。

网友C:
ABB的断路器可以增加辅助触点

检查接线,断路器有更换的吗?

网友D:
有ABB 的plc介绍吗?

网友E:
资料好像没搞上去哦

网友F:
要想让人们更好的了解你的产品性能、特点,最好把软件贴上

楼主(2009-06-04):
不知道怎么搞上去,如果你们真想要这些资料,加我QQ254418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