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开关

楼主(2009-04-30):
请问各位大虾,什么情况下会发生钥匙开关打转这种情况呢?

网友A:
1你的钥匙开关固定不牢,在板子上松动。
2钥匙开关坏了,里面的锁豆磨损了

网友B:
不是后面的螺母锁不牢,就是被用比如螺丝刀之类的工具给硬扭过了!

网友C:
我感觉还是安装固定时不紧。

网友D:
1  :主要是定位不够稳定。
2:  质量问题。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打转。而且转得凶耶

网友E:
赞同1楼意见

网友F:
钥匙开关质量好的还好,要不经常坏

网友G:
后面的扣松了,开关坏。
建议换一个质量好点的。

网友H:
1你的钥匙开关固定不牢,在板子上松动。
2钥匙开关坏了,里面的锁豆磨损了
在工作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