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显示问题

楼主(2009-04-30):
我用的是eviewTP200的文本显示,和PLC通讯正常
但是我把0-10v的输入 经过计算成转速时 在文本上不能对应的显示,文本上显示的是  正在通讯。。。    就没有反应了      我的程序我监控的时候都显示正确  变量寄存器有数值    但是文本就是不显示
用不用写文本和PLC的通讯程序呢? 我一开始是插上就用的  现在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情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写通讯程序
检查电缆 通讯参数

网友B:
你的PLC跟文本没有正常通讯,当然不会显示,文本上已经提示你正在通讯,但是又没通上。

楼主:
大家好  我找到问题了  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把寄存器的地址改成VW0就可以了  不知道 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