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4-30):
请问伺服电机选型时,根据什么来确定选用大惯量,还是小惯量。

网友A:
1.负载

  W=200(kg)

  2.滚珠螺杆规格:

  (1)螺距(Pitch)

  PB=20(mm)

  (2)直径

  DB=50(mm)

  (3)重量

  WB=40(kg)

  (4)摩擦系数

  μ=0.2

  3.机械效益 η=0.9

  二、决定动作参数

  1.负载时移动速度 V=500(mm/sec)

  2.滑台全行程 L=1000(mm)

  3.全行程移动总时间 t=1.4(sec)

  4.加减速时间 t1=t3=0.2(sec)

  5.静止稳定时间 t4=0.3(sec)

  6.定位精度 ±0.05(mm)

  三、选用马达之转子惯量(JM)

  1.滚珠螺杆惯量

  JB=(WB.D^2)/(8.g)

  =(40.52)/(8.980)

  =0.128(kg.cm.S^2)

  2.负载惯量

  JL=(W/g).(PB/20.π)^2+JB

  =(200/9.8).(20/20.π)^2+0.128

  =0.149

  3.马达轴心转换惯量

  J=JL=0.149(kg.cm.S^2)

  4.选用马达之转子惯量

  JMJL/20 149/20 7.45(g.cm.S^2)

  四、选用马达回转速(N)

  N=(V.60)/PB =(500.60)/20 =1500(rpm)

  五、选用马达之额定扭矩(TM)

  1.负载扭矩

  TL=(μ.W.PB)/(2.π.η)/10

  =(0.2.200.20)/(2.π.0.9)/10

  =14.15(kg.cm)

  2.加减速扭矩

  TA=(2.π.N/60.t1).(JM+(JL/η))

  =140.5(kg.cm)

  3.瞬间最大扭矩(Ta)

  Ta=TA+TL=154.5(kg.cm)

  Tb=TL=14.15(kg.cm)

  Tc=TL-TA=-126.35(kg.cm)

  4.实效扭矩

  Trms=√((Ta^2.t1)+(Tb^2.t2)+(Tc^2.t3))/(t1+t2+t3+t4)

  =69.3(kg.cm)

  5.选用马达之额定扭矩

  TM1.3.实效扭矩(Trms)

  1.3.69.3

  90(kg.cm)

  注:通常选用马达之瞬间最大扭矩为TM之三倍但必须大于Ta

  六、选用马达解角器(PE)

  假设PE=2000(p/rev)

  则机械位置分辨率(Resolution)

  =(PB.(1/R))/(PE.4)

  =0.0025(mm)

  机械定位精度±0.05(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伺服电机选型时,根据什么来确定选用大惯量,还是小惯量。
速度,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伺服电机选型时,根据什么来确定选用大惯量,还是小惯量。
速度,定位精度
能否讲具体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