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1、sm0.4能在多个网络中同时使用吗?(或者多个网络都有sm0.4 可以吗?)
2、sm0.4可以用在子程序中吗?

现在又添加一个问题。
电 磁 阀  我可以只用按钮控制行吗?还是要加继电器控制?

网友A:
我认为是能同时使用的。

网友B:
sm0.4能在多个网络中同时使用,电 磁 阀 可以直接用按钮控制

网友C:
sm0.4 他主要是提供一个时间脉冲,跟用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局限)
电磁阀当然可以用按钮控制

网友D:
SMO.4是没有限制的,这个就是一个时间脉冲
电磁阀可以用按钮控制
至于你的疑问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需要用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
这个问题我觉得看是可以直接用按钮控制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