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主进线是350A的,上面的导电铜牌应该用什么面积和材质呀?
还有固定用的螺栓有没有要求呢?
那个大虾知道了给解释一下吧,最好能给个计算公式,多谢了

网友A:
350A/0.5(功率因数)/3A(1平方毫米承受的电流)=233.3平方毫米
选50毫米*5毫米紫铜铜牌=250平方毫米
固定用的螺栓mm12/mm14

楼主:
谢谢了,不过螺栓得要那么大吗?
我用到低压柜子里面的,大多是24V设备呀。

楼主:
还有,铜排,螺栓,熔断器,用到24V中和380V中是不是不一样算法了?
还请教楼上的给解释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A:
铜排,螺栓,熔断器,用到24V中和380V中是一样算法,(注意设备的功率因数)

网友B:
正规做法是:
1,根据负载确定开关容量
2.确定短路电流
3.对铜派进行热稳定校验和动稳定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