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问题

楼主(2009-04-30):
如何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使其输出正弦波形?

网友A:
PLC 控制步进也不要用正弦波呀,还要你的PLC型号,有什么要求,说清楚点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步进
我用到的步进是用脉冲指令或定位指令控制的

网友C:
控制步进伺服的脉冲都是矩形波的。正弦波是一般的交流波形。实际上也就是一开一关了。
PLC的脉冲输出不须你去了解什么波,而是怎么把程序写出来就行了。
还有如果是对PLC不熟,也是编写不了步进或伺服程序的,这有别于一般的控制。步进伺服大都要用高级指令,四则运算、比较、传送等,这都要相当了解。

网友D:
学习一下   认真看看~~~~

网友E:
我记得西门子有个高速输出的功能 ,应该能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西门子有个高速输出的功能 ,应该能做
很多PLC, 包括小型的普通PLC, 都有这功能

网友G:
PLC输出的都是矩形波方式的脉冲信号了,好像无法输出正弦波的,步进电机也应该用不上正弦波的。可能是你的概念没有搞清楚了,再仔细在网上搜搜了

网友H:
什么型号的步进

网友I:
呵呵;步进都是有脉冲来控制,对应的脉冲都是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