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30):
我是一个初学者 学三凌PLC的对电工什么都不懂.才起步.请高手些给点关于PLC的电工方面的资料和PLC的 。给点学习步骤和计划.给点意见吧. 自己有点看不懂梯形图..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看懂梯形图吗?

网友A:
是电工,就能看懂普通继电器控制的电路
那就能和梯形图联系上了

到书店里找本入门的书看下,有的入门的书前面部分讲的是普通电器控制后面会讲一些基本的PLC原理和指令梯形图等
有了基础的知识再结合厂家的PLC手册学习

网友B:
先学习基本的继电器电路.有了基础再来学梯形图就好办了.祝你进步

网友C:
先学习电工基础,传统电路,那样你才能看懂梯形图!
PLC方面的知识,网上很多,自己可以去下载!

楼主:
谢谢  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D:
上传点基础资料

网友D:
三菱plc课件(第一部分)

网友D:
第二部分

网友E:
首先最基本的电路知识要明白的,例如回路、直流电什么的,不然对PLC的接线会搞错的

网友F:
找一些高校的PLC教程先看一下,上面一般都是最初级的;

楼主:
谢谢大家
 能给我一点电工方面的资料和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