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上周遇到一个使用三菱的客户,控制部分的低压、PLC、触摸屏、伺服都是选用三菱的,其中伺服是MR-J2S的3.5KW,但编码器电缆部分是用的国产的,在编码器,插上时还没有问题,等要拆掉重新安装时,旋开电缆接头拔开时,却感觉很紧,把电机侧编码器电缆接头的针都拔了出来。

     换成原装进口的电缆插拔没什么问题,应该是电缆接头的孔太紧,损坏了接头。对于电缆、接头等现在国内有很多厂家在做,特别是电缆,如PLC、触摸屏的编程电缆、连接电缆等国内的厂家很多,有的质量也是很好的,用他们的完全没有问题。为了节约些成本、或是有时货期的原因,电缆、接头等用些国产的是可以的,但要注意因为国产的厂家还是比较多的,用时要仔细比较下,选个质量好些的,不然造成其它设备的损坏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A:
唉,国产的东西不好买呀,真假难辩

网友B:
嗯,的确要主意质量问题

网友C:
我的机器在采购时自己会严格控制质量,在什么地方该用一般的,什么地方该用好的,设计者要有分寸,很多公司的元件是由采购部门买回的。这些采购员往往以次充好,拿最差的货,报最高的价格。

网友D:
不知楼主是如何善后的?我们也碰到过老外的伺服插头内部锈蚀,可是不知道如何打开将锈蚀的插头处理,不知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在采购时自己会严格控制质量,在什么地方该用一般的,什么地方该用好的,设计者要有分寸,很多公司的元件是由采购部门买回的。这些采购员往往以次充好,拿最差的货,报最高的价格。
有同感,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是如何善后的?我们也碰到过老外的伺服插头内部锈蚀,可是不知道如何打开将锈蚀的插头处理,不知有没有好的办法?
后来换成原装的一点问题没有
其实国产中也有好的,只要选用时注意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了,应该是设计接头的细节问题了
不过是不是电机上的接头的质量也差了点啊,我看电机上的接头,好像用钳子拔都挺费劲的啊

网友F:
呵呵;
设备上该用好的地方还是要用好一些;
有些地方可以用一些能省钱的代替,这也是个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