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地线与零线可以相互使用吗?

网友A:
电气操作规定(低规)规定地线与零线不可以相互使用,这是从安全角度出发的.实际运用中只要地线与零线符合电气标准(小于4欧姆)使用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电气操作规定(低规)规定地线与零线不可以相互使用,这是从安全角度出发的.实际运用中只要地线与零线符合电气标准(小于4欧姆)使用效果是一样的.
在现在的工程中零线和地线是不能互用的(工程中使用的是双批开关)

网友C:
最好不要共用。

网友D:
不可以,否则设备易出故障,甚至于会出事故。

网友E:
不要相互使用,到时候莫名其妙的故障会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
而且地线是涉及到安全的....

网友F:
bu  可以  有漏保时 必须使用零线  否则 漏保送不上电!

网友G:
严格讲不可以,但有时能用

网友H:
没问题还将就用.有问题时就麻烦了.你会承担责任的.

网友I:
最好是别这么干,否则出了事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J:
现在是三相五线制的供电了,所以互相调换,一定会出现不明问题的,也相当不安全了

网友K:
试验过一次砂带抛光机,结果是接触器不能吸合,换零线后正常

网友L:
最好不用

网友M:
不可以,如果地线出了问题(断路),会使所有接了地的设备都带电,这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N:
如果能互相使用,何必用两根线呢?

网友O:
地线和零线不要混了;虽然能工作但很危险。

网友P:
不可以,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