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我刚在电脑里装了step7_v54_sp31,编程后不能实现在线下载,看说明文档知道我需要一个SIMATIC NET 接口。请问什么型号的SIMATIC NET(要求经济实惠型) 适合我, 查来查去,我发觉在计算机网卡与SIMATIC NET接口之间好像有重叠的地方,但是单使用计算机网卡却不能解决我目前的S7问题

网友A:
单单对PLC进行编程无需NET软件。

网友B:
设置pc/pg接口为auto tcpip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

我在设置PC/PG接口中用过

PC Adapter(Local)

PC Adapter(Auto)

PC Adapter(MPI)

PC Adapter(PROFIBUS)

都不行,另外我只有一台可以上INTERNET的计算机,可能是我的网络设置有问题,我认为我的所有在线功能都无法实现,因为我在SIMATIC Manager 中编辑以太网节点不成功,提示发生网络故障,所有在线功能都不成功,请问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吗?你们最初是怎样使用的?可否告知我

楼主:
问题补充
我的SIMATIC Manager 中的可访问节点有问题,情况如图:
我的计算机上的MAC为00-21-9B-1B-6D-6B
IP地址为:192.168.1.5,请问我怎样设置下一下界面:
另外我在显示可访问接点时,提示:
请问是我电脑网络设置有问题还是软件安装问题,我该怎么做?

网友B:
在pc/pg里应该有"tcp/ip(auto)->网卡"这条.
这个缺省step7里不安装,在net,s7-200microwin都会装.也可以有另外的软件(comm-sdd)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