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09-05-01):
我车间有一台变频电机的冷却风扇坏了,现在换了一台,可是接上开启后几个小时就把接线盒里面全烧黑了,现在用的线是铜丝线,1.5平方的,这是为什么啊 ?这个风扇是380的,直接接在电机空开上,有谁能帮我吗?我很急啊,车间等着开啊,风扇是80W,电流0.2A,

网友A:
是不是线没接紧,电机一震动线掉下来路短了

网友B:
"风扇是80W,电流0.2A'   "可是接上开启后几个小时就把接线盒里面全烧黑了"
".现在用的线是铜丝线,1.5平方的".
同意二楼所讲

网友C:
看不懂什么意思。^_^

网友D:
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应该是短路

网友E:
应该是接线端子的问题,没有接触好,或是松动造成短路了吧

网友F:
新换上的风扇是不是和原规格不同,包括电源。造成上电后烧坏。

网友G:
外加个风扇先用这  笨

网友H:
仔细检查一下风扇型号和接线方法,接线端子,

网友I:
你确认换上的也是380的风扇吗???
电源怎么能接在空开上呢????
是机柜风扇还是变频风扇啊?
摆脱大哥下次再急也要先写清楚问啊!

建议接一个小容量保险在试一下!!!!

网友J:
记得有丹佛斯的变频器.里面的散热风机是单机380V的.带一个电容的,线是接在中继后面的.
我同事换风扇时.硬是将新风扇的电容拆去.变成三根线了.然后装这三根线接在变频器的三相电源处.当然能转.但竟然长时间运行不烧.
大汗!!!

网友K:
这个肯定是短路啦,烧黑的话,重新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