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证问题

楼主(2009-05-01):
请问哪位高手有S7 V5.4西门子PLC的许可证,我装这个软件之前还用得了,现在用不了,提示没有许可证,谢谢 !!!

网友A:
装软件能用因为西门子在不授权的情况下提供14天的试用授权。

之后不能用是因为14天的试用已经到期。

在这个论坛讨要许可证等于自己挖坟~~

自己去网络上搜索一大堆,如果连这个都不会找的话恐怕不适合玩西门子。

网友B:
自己搜,或者随便找个用西门子的朋友或网友要一个。

网友C:
你没注意安装后,提示是试用版啊,应该是试用到期了

网友D:
网上找把,挺容易的

网友E(2009-06-16):
在别的机器上GHO一个,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