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wincc归档变量存在什么目录里

网友A:
扩展名为LDF文件为索引文件,扩展名为MDF文件为数据库文件。

两种类型文件组成了数据文件。

项目名+D+扩展名,组成了组态数据文件。
项目名+RT+扩展名,组成了运行数据文件。
项目名+ALG+扩展名,组成了报警记录数据文件。
项目名+Tlg+扩展名,组成了变量记录数据文件。

变量记录数据文件也就是归档文件,不过要注意的是,只有慢速归档(大于1S的归档),才能被SQL数据库进行访问,反之,快速归档以及报警记录的访问的访问格式不同,因此不可在SQL中进行访问。

楼主:
那在那个文件夹里面呢?

网友B:
没在哪个英文文件夹里面,就在你自己建的项目名的文件夹的根目录里面了

楼主:
怎么来查看数据,或进行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来查看数据,或进行修改

前面的回帖中也有说明,如果是快速归档,你需要使用VBS通过特殊方式进行访问,而慢速归档可以通过SQL查询语句。

具体请参阅SQL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