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现在兄弟要做一个配电盒子,不过要用到的器件空间占的太慢了,指示灯留下的空间不够了,各位做过项目的大虾,不知道你们用过的指示灯最短的有多短?
红色指示灯,最短!

网友A:
我用过最短的3厘米。

网友B:
用LED就行了

网友C:
配电盒子再满,放个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及降压电阻,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D:
用LED,串个电阻,自己做多小都行

网友E:
用带灯的按钮也可以了,省个灯的位置

网友F:
呵呵;根据电压选个LE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