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

楼主(2009-05-01):
如何安装西门子的STEP7 5.4SP4程序!!!

网友A:
1、首先你的软件需要时完整版,你别拿着补丁包到处找人问怎么安装。
2、Setup后,按屏幕提示操作,你如果是D版,那么请在安装时不要选择安装授权。

另:对于容量大于800M的sp4补丁包(实质上时完整安装包),它会在安装时检测用户是否安装SP3版本。通过修改设置文件可以避开检测。

如何修改请参照天控论坛斑竹guolibin的发帖。

楼主:
谢谢了!已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