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本人需要做一个冲击试验,于是自己制作了一些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的形成方式:在无缝钢管表面用全桥方式黏贴应变片而成,然后再与动态应变仪相连,试验时对应变片进行动态采集。
请问该方案可行否?

网友A:
本人认为不妥,以内应变片的反应速度太慢,不适合做高速变化的信号转换和测量,既然是冲击,建议采用加速度或速度传感器,国产的也不贵,适合于告诉变化的信号,这也不能保证能测量到真正的峰值,但相对准确很多,响应也真实,我们正在做相关实验

网友B:
选一个力传感器就可以,zxldzf@sina.com.cn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观点,加速的、速度传感器我不懂,但那个应变片的肯定不行,反应速度太慢了,称重还行,测冲击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D(2009-05-31):
有需要的话联系我 ,上海品研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加速度传感器和labview程序齐全,也可以帮你定制开发。

yuba25@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