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请问如何用S7-200来自动控制西门子MM420变频器,如何接线啊?是把4-20ma的电流信号加到端子3,4号上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A:
1.420只能接受0-10V的信号
2.用DP通讯比较好。

网友B:
这要看用什么控制方式了,如果是通讯方式,你说的不对了
如果是模拟量控制,要用PLC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电压信号,接到你说的端子上了

网友C:
如果你的是 224CN  或226的CPU 就走DP通讯

网友D:
呵呵;
S7-200的模糊量输出都有电压0~10V的;

网友E:
用s7-200的uss通讯协议将更便捷。

网友F:
通讯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高手的回复帮助,恩,是这样的,我们的程序已编好了,用的是4-20MA控制方式,原先用的是丹佛斯变频器,后来换的西门子的,我想不改变程序,还用4-20MA的控制方式接到变频器的1,2号上,同时在1,2号并接一个0.5K的电阻,转换成2-10V的电压,这样控制可以吗?
还有不太明白MM420变频器3,4端子怎样使用?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