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9-05-01):
我单位的压砖机电机  最近老坏   一个月换了3台了  寻求保护措施  星-三角的

网友A:
具体啥原因坏的呢?过载.缺相.?

网友B:
是不是加了负载,说清楚点。

网友C:
根据电机的功率,额定电流重新选择空开及加装热继电器以达有效到保护作用。另请查明并排除故障(有可能是机械故障造成电机过载,也有可能是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缺相)。

网友D:
检查你的电路控制,还有机械。
在接触器上加装热继电器保护,那样电机有问题时热继电器可以保护电机。

网友E:
是不是没有装接继电保护器啊,或是 热继电上的电流设置的太大了,调小一些试试

网友F:
短路和过载保护总要接的吧

网友G:
到底咋坏的,说清楚点

楼主:
因为设备的操作工艺,  加载的时候电流有200多  ,空载的时候有50左右.

楼主:
电机是55KW  空开选择的是250A的

楼主:
电器方面没问题,检查过了 ,没有使用热继电器.因为电流的差别很大.

网友H:
给几点建议
1电动机冷却风扇采用外置。
2电动机出线不要用接线端子接 把出线延长些再压接上线耳要用锡把线耳灌实再和另外的线耳用铜镙丝扭紧。
3电动机绕组里面安装一个比较可靠的埋入式温度开关,电源端要安装一个相序保护器带有缺相保护功能的,温度开关、相序保护器的辅助触点串连到控制电路中你的接触器一定要质量好的才行,推荐施奈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器方面没问题,检查过了 ,没有使用热继电器.因为电流的差别很大.
这样就很容易坏了
是否考虑一下,在启动后再加上热继电器的保护

网友I:
有没有考虑过因为电机轴承过热传到电机绕组上面导致烧坏,因为这样的话热继是不会动作的哦

网友J:
选型不当,工作方式不匹配

网友K:
在电机线上加电机综合保护器是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在电机线上加电机综合保护器是一下
造价太高了吧

网友L:
你的工作电流超出了电机额定电流太多,建议换大一点的,并做好电路保护措施

楼主:
因他的工艺决定了他的电流 也想过加装热继电器.可电流的差别太大了,整定值不好调整的.就是加装热继电器装1个呢还是2个.

楼主:
设备上的电机从来没有因为轴承发热而烧坏.全是过载.绕组烧坏.

网友M:
要想正常生产加大电机。增加保护因过载而频繁跳闸那就没法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