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GM软件问题

楼主(2009-05-01):
请高手帮个忙:在FXVPS-E软件界面上,下面单词表示什么功能
SUB ROUTINE
RET
Progran in Text
JMP
POINGER
CONDI TION
CALL

DRV
DRVZ
LINE
CIR
INC/ABS
TINE
SET adress
CHK
DRV Rret
INTRRUPT
CORRCET
M Code
RPT RPTE
BCD
EXT
SEGL
SET

楼主:
这是软件里的原单词

网友A:
有些的图标的名称和PLC中常用的指令是一样的或是差不多的,这样的指令你看到应该能理解是什么作用的,比如SET  RET  MOV  CALL等等
其它的看下英文也能大体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鼠标点下你不明的图标,然后按下F1键,会出来相关的帮助的

楼主:
谢谢,有些是很好理解,但有些吃不准.不过还是谢谢,我慢慢吃吧!

网友B:
这是图形的编程方法,如果对PLC用的很熟了,就会看个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