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1):
如何用温度控制阀门的开闭,PLc是FX2N-48ER,可以扩充单元,但不知选用什么单元模块,如何介入PLC,即如何编成?

网友A:
你的阀门控制器接受的是什么信号?
如果是开关量,用程序后控制一个输出点就可以,不用价什么扩展
如果是特殊的信号,就要加对应的特殊模块,比如是模拟量就要扩展模拟量模块

因为是控制温度的,你要采集当前温度的,要加上温度模块的,FX的可以考虑热电偶模块或是热电阻模块

网友B:
增加一个温度模快,程序在模快手册上有列子!
用热电偶把温度传给模快,再到PLC,给一个输出点,就可以控制外部阀门。

网友C:
在三菱FX系列的编程手册上有一个专门讲控制温度的例子,该手册可以在网上下载。

网友D:
首先要知道你的阀门要什么信号控制的,如果是模拟量,就要用PLC的模拟量信号输出。如果是开关量控制,就用PLC的数字量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E:
欧姆龙的温控器就可以输出 0到10V   或4到20MA的        国内有这样的阀

网友F:
这样的要求,PLC都可以不用,只要用一只YAMATAKE的仪表就可以了。

网友G:
FX2N-48ER  只是一个扩展单元;
没有主机这个没有任何功能;

网友H:
呵呵,我做的箱子有不少是这样忽悠人的!花几十块钱就可以解决的他们也要用PLC,还要加模块,你这个也一样,一个温控器即可非得要PLC,为了提高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