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2):
施工现场要用20kw电炉,该配多大漏电保护开关。工地上的配电箱配置60A的空开,和40A的漏电保护开关。380v的动力线。
40A的漏电保护开关小了,电炉接上去就跳,请问大家,有办法解决不。
如果不换漏电保护开关,应该怎么做,如果换漏电保护开关要多大的

网友A:
40安应该差不多了,由于是漏电开关楼主要考虑是不是漏电引起的跳闸

楼主:
电炉没有漏电,测试过了是好的,而且不是第一次用,但在这个工地是第一次使用

网友B:
应该选60A的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C:
你电炉的电压是多少?额定电压380伏的额定电流是30安.20千瓦的电炉应该可以用40安的空开.

网友D:
60A的差不多,40A的可能小。

网友E:
是我的话我会用100A的断路器
20KW正常用的话电流有80A

网友A:
楼主可以用60安的空开直接带电炉试一下,这样就可以排除是不是漏电的原因了,如果不跳再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少。

网友F:
你用的是3相380V,还是2相380V,计算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建议你直接用60A的空开,

网友H:
40A的漏保在电流方面应该是可以的,看一下是否是因为漏电的原因才跳的
可以换个40A的空开试试,如果不跳,就是漏电的原因了

网友I:
实际测一下运行电流,再选择开关,不过漏电保护开关要求炉子的各项指标要高,不知施工现场能否达到使用要求。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现场没法换空开,而且也不给换,现在临时接上桩头,先对付用。
电炉不漏电,动力三相电。也许是漏电保护器太灵敏了

网友J:
应该选用60A的比较好,选的太小容易误动作

网友K:
如果是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你是不是负载端零线接地了。

网友L:
漏电跳和负载电流没关系
有可能是负载段N线和PE接了
换个漏电流是100MA或者300MA的装上去看看
我的电工群:60724043

网友L:
可以用我们的电磁式漏电

网友M:
如果电炉用的是两根相线,也就是380电源,那么额定电流为50A,如果用的是单相电源,电流是90A,用40A的开关不跳才怪呢。

网友J:
你选用60A的就应该没有事情了,、。

网友N:
从理论上说20KW 380V 选40A是够的.可能是确实有什么地方漏电

网友O(2009-06-01):
也许是开关质量不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通电瞬间电流过大。导致开关跳。因为电炉在冷态电阻是很小的,刚通电的时候电流会很大。一般空如果是漏电跳的话会有一个手动复位会跳起。这个可以作为是否是漏电跳的一个简单的判断依据。

网友P:
根据负载性质采用AC380V时选用80A

网友Q:
看了这么多怎么楼主没有出来啊!

网友R:
是面写的虽然是额定电流30安其实现实不止!

网友P(2013-09-29):
20KW*2.5=50a   选用60A开关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