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2):
谁能给出s7-300 与上位机连接的硬件及价位表?如果用MP270触屏的硬件及价位表?

急!

网友A:
不同的连接方式,自然价位也会不同,如果是报价的话,也仅仅是没有用的面价而已。

要报实价,你应该给代理商打电话,如果在此报价,不是让代理商打架嘛。

网友B:
如果用面价购买硬件的话.服务可以免费.

网友C:
呵呵;
价格还是直接咨询代理商;
不过你需要先选定屏用哪个品牌的;

网友D:
一般的话代理商有一个面价,打多少折不一样了。呵呵

网友E:
mpi或者DP方式吧

网友F:
报价样本上都有表价的,但具体的折扣,是要具体的代理商给出的。这上面就会有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