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2):
无显示,电机也不转!  跪求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是面板没显示吗?电源灯有没有亮呢?
先查下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测量一下输入电压有没有AC220V ?
有的话连POWER灯都不会亮说明已经损坏;

网友C:
无显示,电机也不转.应该是出问题了.可以送专业单位检查维修.没把握不要自己拆修,以防扩大故障.

楼主:
接线OK  电源正常  24V的 小风扇也不转了  是 3线的

网友A:
那可能是内部的板子有问题了
最好是送到维修点检测维修下

楼主:
急用啊   明天要搞定的 !   给谁修能这么快啊!

网友D:
拔掉风扇看看,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结果是风扇短路

楼主:
有道理  我 试试

网友E:
我们有一台也是,刚开始好的,时间长没用,一下子就没有显示了,灯还是亮的,但没有输出,是板子坏了,送去售后修的

网友B:
呵呵;E500系列如果维修的话不太合算了;
除了上面的CPU板,下面模块等全封在一起,更换的话就要全换了;

网友F:
我也有台相同型号的变频器,通电显示正常,内外部都能调整设定正常,也不报警,但就是没输出,请问是否是模块坏了。V/F也看了正常、上下限频率设定也无问题,接线更没问题了。还望各位帮分析分析,谢谢!